[Actel FPGA] 关于引脚的设置

楼主(2010-01-09):
在设置引脚时,出现以下情况:其中clk_out是PLL的输出,我用来做另一个模块的输入,这里提示没有设置?

Error: PLC002: No legal assignment exists for global net clk_out.
Error: PLC003: No legal global assignment could be found because of complex region and/or IO technology constraints.
Error: PLC005: Automatic global net placement failed.

其它两个就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了。

  谢谢。。
查了一下,解决方案是:

  请把clk_out连接到全局引脚上面去(以GC或GF开头的引脚标号)
              但是想问下,我这个是中间的变量,不是要输出来的呀?还是不明白。

网友A:
请你把包含复位和时钟的所有锁定的引脚列出来

楼主(2010-02-24):
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