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求教

楼主(2010-01-09):
我用DSP输出的PWM信号来控制MOSFET,但DSP输出只有3.4V,电流也小,用脉冲变压器隔离驱动MOSFET,用这个电路,怎么电压放大不了啊?要求输出15V左右,输入是100KHZ的方波

网友A:
此电路是由两个射极输出器构成的,电压增益略小于1,换言之前级(DSP)输出的信号幅度要大于负载上的电压幅度才行。
要负载上得到15V峰值的电压,应该在R1到两个互补的三极管基极之间加一级共发射极放大电路。不过要注意该放大电路是反相放大。

网友B:
也可以加一个共基极放大电路,可以同相输出,并抬高电压。

接法:
NPN三极管基极接限流电阻到1.5V,发射极信号输入,集电极接电阻上拉到15V并输出。
这种接法输出和输入同相。

网友C:
可参考一下推挽电路的扩流驱动电路,加三极管就可以了。

网友D:
这是个射极跟随电路,没有电压放大功能。

网友E:
:)
增大 r2  100k

网友F:
awey的接法需要DSP有一定的灌电流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