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挽电路求教

楼主(2010-01-09):
用DSP输出的PWM信号来控制MOSFET,但DSP输出只有3.4V,电流也小,用脉冲变压器隔离驱动MOSFET,用这个电路,怎么电压放大不了啊?要求输出15V左右,输入是100KHZ的方波

网友A:
输出电压15V   ?    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网友B:
楼主不要同时在几个版面发同一内容的帖!

网友C:
你需要在推挽电路之前在加一级3.3V转15V的电路,就一个三极管

网友D:
不隔理,当心

网友E:
工作的三级管在放大区工作当然效果不明显了,你电路有问题,它只是个驱动电路

网友F:
同意4楼,前面加一级放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