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编个中断程序

楼主(2010-01-09):
想编个中断程序,请高手指教一下。片外中断口P3.3,中断信号有许多不同间隔的脉冲组成,现在中断程序要求是脉冲间隔小于设定值(2秒左右)就转移。有高手帮写一段或提示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A:
这个方法比较多,来个脉冲就打开定时器计数,下个脉冲来就读值,然后清掉它,再判断符合条件与否,这样就OK了,楼主想解头码吧?

网友B:
弱弱地问一下,解头码是什么?

网友C:
找个片外中断程序的小例子

网友C:
解头码?我也没听过

网友D:
这版块就有外部中断的例子

网友E:
自己先练习下,不行了再来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