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USB芯片PDIUSBD12 挂起与恢复?

楼主(2010-01-09):
谁有suspend USB芯片PDIUSBD12的挂起与恢复源代码?
麻烦提供一下,谢谢!
我使用了如下代码,不能唤醒与上位机进行通信,通过串口检测到的数据表明,系统一直处于挂起状态,无法再次进入正常工作状态,只有将USB接口数据线拔下重新插入才能再次进入工作状态,郁闷中。。。
    if(D12SUSPD == 1)
    {
     D12SUSPD = 0;
     write_usb_command(0xf6);           //从挂起状态恢复USBD12
     delay(10);
     D12SUSPD = 1;
    }
这段代码对吗?望指教。

网友A:
需要发送一个远程唤醒请求,这个命令在D12里面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