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actel综合的时候遇到的问题

楼主(2010-01-09):
Actel, TI, ce, ic, os
今天综合的时候遇到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啊

libero能打开,但是电机综合的时候遇到提示:

“License for feature synplify is not available.

Node-locked Host ID: 8D9C4C88
Floating Host ID: 0015F2701FF8”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的啊?
重新申请license比较难
请大家帮忙申请一个

id:B46D-58EB

楼主:
今天综合的时候遇到以前没有遇到的问题啊

libero能打开,但是电机综合的时候遇到提示:

“License for feature synplify is not available.

Node-locked Host ID: 8D9C4C88

Floating Host ID: 0015F2701FF8”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的啊?

重新申请license比较难

请大家帮忙申请一个

id:B46D-58EB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led is

         port(

ld1,ld2,ld3: out std_logic;

rst,clk:in std_logic

                );

end led;

architecture light of led is

begin

signal s1:integer range 0 to 4800000

         process(clk,rst)

          begin

           if(rst='1')then s1<=0;

           elsif(clk……)

……

         end process;

end light;

注:就是一个流水灯的程序,结构体部分我没有具体写,实体是如上所示

请教各位

楼主: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led IS
PORT(
        ld1,ld2,ld3,ld4,ld5,ld6,ld7,ld8:out std_logic;
        clk,rst:in std_logic
        );
end led;

ARCHITECTURE light OF led IS
    SIGNAL s1:integer range 0 to 9600000; --参考量
    BEGIN
        PROCESS(clk,rst)
            BEGIN
              if(rst='1')then s1<=0;
                elsif(clk'event and clk='1') THEN
                         s1<=s1+1;
                              IF(s1<4800000)then
                                            ld1<='0';
                                            ld2<='1';
                                            ld3<='0';
                                            ld4<='1';
                                            ld5<='0';
                                            ld6<='1';
                                            ld7<='0';
                                            ld8<='1';

                                    elsIF(s1>=48000000 and s1<9600000)then
                                            ld1<='0';
                                            ld2<='1';
                                            ld3<='0';
                                            ld4<='1';
                                            ld5<='0';
                                            ld6<='1';
                                            ld7<='0';
                                            ld8<='1';
                                   else   s1<=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END light;

网友A:
VHDL写的代码,看起来好晕,
帮顶。

楼主(2010-02-25):
多看看就好了!

网友B:
唉,我也看不懂,等待高手吧

网友C: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

网友D:
好长的代码,没看懂

网友E:
没有看懂,坐看高手解决

网友F:
帮顶,高手快来

网友G:
这个问题真长,看不懂

网友H:
什么问题,没看懂,程序好像没什么问题啊,给楼主个建议,在进程内部,比如你的S1,最好用variable

网友I:
不好意思,看不懂,只好帮顶了

网友J:
好长呀,看不懂,帮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