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一组4.8v镍氢电池组4400mAH的,充电器丢了怎么办

楼主(2010-01-09):
我有一组4.8v镍氢电池组4400mAH的,充电器丢了怎么办?我想自己做一个充电器或用手机充电器可以吗我有个输出5v1A的可以冲吗

网友A:
已知容量用恒流充电最简单,用中功率晶体管或三端稳压器搭成恒流源形式,电流根据你需要多长时间充满决定,算法:额定容量×1.4/期望的充电时间,然后人工计时或再自制个定时器控制恒流源通断即可,电源输入用普通的直流电源,7.5-9V,电流大于等于充电电流即可。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可以这样使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同意楼上的说法。
建议楼主做成三段式恒流充电,分段式充电多电池的寿命及你使用的危险性有保障,强充电流设定值为电池容量的10-20%,充电电压的计算方式为电池电压乘以1.38-1.414,最好不要超过,否则电池会发热严重甚至于有爆炸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