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信号同时输入运放

楼主(2010-01-09):
(无正文)

网友A:
这不能用运放,要用仪表放大器。
仪表放大器可由三个运放组成,具体可查阅相关书籍。

楼主:
看到了仪表放大器的电路图。现在问题是这样的:
输入的是两个高频信号,最高可到3GHz。不知道运放构成的仪表放大器达能不能达到这个频率?

网友B:
http://www.analog.com/zh/amplifi ... products/index.html
你可以到这里找找
即使有的话,估计都贵死了
呵呵

楼主:
按楼上的,查了一下,有个带宽最高的可以达到30M。带宽是频率响应吗?

网友A:
3GHz?够呛。

仪表放大器或运放之类的甭想了。

网友C:
频率太高了,否则可用差分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