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FPGA数组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0-01-09):
我想在Verilog HDL 中使用数组怎么使用呢?这样可以吗?谢谢回复!

楼主:
自己顶啊,希望大家赶紧指导一下啊,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在Actel的FPGA中也可以用定义数组,但是不建议用数组的方式声明一块Memory,建议使用FlashMemory或是RAM块。

网友A:
如果用了FlashMemory或者是RAM块的时候。这样的速率不能达到200MHZ以上啊!这个时候不能满足我的设计要求。谢谢

楼主:
是这个问题,Flashmemory的速率不高于100MHz.

网友B:
在Actel的FPGA中也可以用定义数组,但是不建议用数组的方式声明一块Memory,建议使用FlashMemory或是RAM块。
引用 网友A:

推荐使用内部的ram块。

网友C:
定义数组  reg [size-1,0] a;
定义内存  reg [width-1,0] a  [depth-1,0];

楼主(2010-02-24):
问题已经解决,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