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单片机指令系统

楼主(2010-01-09):
AVR 单片机指令系统需要**吗?

网友A:
部分需要查找。多数查找就行了

网友B:
英文单词需**吗?总不能边查字典边和老外对话吧...

很简单的道理
用C的时候可以不用去死记指令,只要搞懂寄存器就差不多了.

网友C:
按楼上说法,需要熟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