谐振电路搞不定了,急求救!!!

楼主(2010-01-10):
需要做一个谐振电路,匹配10MHz晶体。做了2种谐振电路,都不成功,求各位高手指点!!!

一、用比较器做,谐振频率怎么也调不到10M,加晶体时9M多不稳定。不加晶体离得更远。

二、用与非门做。

这个仿真总在33MHz左右,调啥参数都没用,实际电路在55MHz左右。
而且这个电路参数是抄别的板上的,那个板工作很好。

很晕啊,急死我了,各位大侠,拉兄弟一把吧,多谢了。

楼主:
第2张图实际使用芯片是74HC132.

网友A:
两个电路都是错的。
改用74HC04。

网友B:
http://www.elecfree.com/electron ... -ic-digital-74hc04/ 用74hcu04,网上找的,呵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电路调出来在9.9M附近,但感觉谐振点不太对。
第二个电路肯定没错,是人家早已实现的电路,但用HC132对不对,我也用HC00试过,结果一样。

用HCU04的电路我也看过,但那个不加晶体时好像不振吧,昨天晚上我发帖子前用仿真没调出来。

楼主:
而且第二个电路的阻容参数是实际电路板上测量出来的。但我调怎么也没用,很晕。

网友B:
74HC132肯定是不行的,那个输入端有回环特性。
hc00也不行,内部有两级,很难进入线性区。
HCU04或者hcu00应当可行,内部是一级结构。我也没用过,搂主你试下看。

楼主:
好的,我去买几个HCU00试试,多谢j1732。

还望继续关注,多谢

网友C:
一般都是用74HC04.

注意,这个电路你的非门实际上是工作在线性状态,是作为模拟电路来使用的,所以不是随便找个非门就能用的,要注意7楼所说的问题。

楼主:
继续求助,谁还有啥高招,多谢了

网友B:
原厂的资料上面有谐振电路,试试看。注意型号是hcu04

网友D:
4楼的电路是最常用,最简单、最容易成功的电路。
为什么非要用你那两个我从没见过的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电路不加晶体状态下也能振荡在10MHz吗? 我没调出来

楼主:
汗! 满世界找不到74HCU00,哪位大侠知道哪里有卖的

网友B:
74HCU00火星人有生产,74HCU04地球人有生产。楼主请用74HCU04。

网友A:
据我看,楼主对振荡电路的理解尚存在问题。
74HC14和74HC132是施密特输入,这类施密特输入的反相门可以构成多谐振荡器。换言之,楼主的第二张图去掉晶体也可以振荡,楼主不妨从图中抹掉晶体再仔细分析分析,它就是一个RC多谐振荡器。
这样的电路可以说是害人不浅的电路,因为它可以振荡,但却不是振荡在晶体的频率。楼主说“调不出来”,实际上,晶体振荡器只能调起振不起振,起振后振荡幅度多大,频率是几乎无法调的(改变电容可以在很小很小的范围内调频率)。而且,晶体振荡器不加晶体时应该不振荡,楼主在14楼说的,要是调出来了振荡了,那必定是错误的。
没有必要用74HCU04,74HCU04比74HC04贵,而且不如74HC04好买。

楼主:
非常感谢 maychang的多次解答。

首先强调一点,第2张图是已经在使用2年多的一个电路,很稳定。我是照板上抄下来的。

这个晶体平时是不接的,所以本身电路就是一个谐振电路,不接晶体时也工作再10MHz附近,晶体是作为一个传感器元件在仪器上外接的。插上晶体输出稳定的10MHz信号。

我再用04试试看。

网友A:
楼主过半个多月又回来了?
别用74HC04试了,肯定不行。
如果是不接晶体也要振荡,接上晶体也要振荡,那么去掉晶体,这个电路也必须是个振荡器。前面你并没有交待清楚这一点,所以各位回复都是按照晶体振荡器说的。

首帖第一幅图没有注芯片型号,如果是个运放,可以振荡,但去掉晶体时在晶体位置上必须有个电阻,构成多谐振荡器。详细解释,请参考任一本模拟电路教科书。
第二幅图也是多谐振荡器,没有晶体也振荡。但必须用74LS芯片,不能用74HC或74HCU芯片。详细解释请参考任一本数字电路教科书。
这些书在老tyw的书库里面都有。
感觉楼主是没有理论作指导地盲目地碰运气。

楼主(2010-02-09):
:L  楼上的批评极是。我开始就没有说清楚。 一是着急,二是基础差,请各位多多担待。

第一个图例芯片是:MAX913。

74LS的频率是不是不够啊。10MHz有点紧张吧

tyw的书真多啊,非常感谢,回去下点学习学习。

再次感谢指教!

楼主:
继续求助: 楼上maychang说的对,好像应该用LS而不该用HC。

最近查了不少资料,找到了教科书上的标准电路,可还是仿真不对,不知哪里还有问题。
我把参数按照教科书标准重新画了,看这里:

楼主:
仿真结果是52MHz多,郁闷。

网友E:
这样接,石英晶振应该就是个电容吧,应该不会工作在10MHZ吧,我觉的还不如直接接个电容呢。

楼主:
这个晶体是当传感器的。这是压电晶体振荡的标准电路,在化学、生物很多领域应用。

网友E:
把74LS00的1,2,3端全连起来,它就会振荡,应该就是那52MHZ,里面应该有回路。
试试其他器件吧!不是还有74HCU04么,虽然我觉的也够呛。

网友E:
看了下前面 j1732前辈发的74HCU04的PDF,里面回路的电阻是560K ,应该可以的,试下吧!

楼主:
搞定了,74LS00就可以了,谢谢楼上各位的参与和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