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的形参问题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1-10):
形参传递默认使用寄存器,内部存储空间。
如果想传递任意存储空间的变量,并且保障程序通用性,应使用指针。

网友B:
LS正解,默认是用R0~R7传参。

网友C:
Xdata是变量所处地址的位置约束,形参关键是给出数据的类型。
比如SubFunc(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int *puiTemp)

网友D:
参数位于栈上 所以不需要做XDATA声明

网友E:
形参也不一定是都是寄存器。

关键是形参必须在那128个字节 ,就是说关键是 51的堆栈区域是必须放到128个字节的。

就是说原野的狼 说的是对的。

应该说 参数位于栈上 所以做XDATA声明是错误的

网友F:
用户要求,当然可以。

可以的。只要在函数定义后面注明编译模式即可。假定文件模式选定默认 small  模式, 如果希望   delayus(int x)函数中所有变量分配在 xdata, 只要注明:

void  delayus(int x)large ;

要看到分配结果,注意:可能要把优化级别降到2以下。

网友F:
当然,若选定全模块默认“large” 编译模式,void  delayus(int x)就无所谓注明large了(默认large)。这时即使6级优化,也能看到xdata的分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