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温度控制电路??

楼主(2010-01-10):
图中LOAD为发热元件,其电阻值会随温度增加而线性增加。MAX4173为电流检测元件,其输出IOUT为电压信号。SP75NF75是NMOS功率开关。想通过单片机采集IOUT,然后通过CONTROL控制NMOS管,来调节LOAD上的温度,不知是否可行? 谢谢!(分不多了:()

网友A:
MCU,侦测 热敏电阻,判断外界温度,同时决定如何处理发热元件(开启/关闭)

这样的话,电路应该简单很多.

网友A:
以LODA为应用元件,举例:选择一个参考电阻R0,R0+C0组成一个振荡电路. 做为输入信号到MCU,LODA与C组成一个振荡电路.C=C0.这个信号也输入到MCU.

通过公式推理知道,R0与LODA的阻值关系与脉冲信号的频率有关.是一个简单的比例关系.

因此,只要知道LODA的脉冲频率,与参考电阻的脉冲频率进行一下比对,但知LODA的阻值,再查表看下LODA在该阻值下的温度,便知晓外界温度了

网友A:
我说的原理,是竞争激烈的商业环境下,较为节约成本的一种做法.在大多数对温度的精度要求不高的产品中使用

MCU的成本可以控制在6毛左右. 整机电路元件成本不超过1.5元

楼主:
感谢szshawn2010的回复,但是我不是太理解,能给个图吗?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参考附件的原理图:
包括以下几部分:
1.220V或110V高压电经过电阻降压后,为可以供系统使用的5V电压
2.湿度传感器(与热敏电阻类似,物理环境改变其阻值会变)+参考电阻
3.控制MOS管启动关闭马达.
4.其中旋钮是用来调节湿度值,以及开机延时时间值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A:

这是一个基于一阶电路原理的说明图纸:

网友A:
I/O 3端口要求可以悬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