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射线检测

楼主(2010-01-10):
(无正文)

网友A:
通常图像传感器的敏感区域在可见光或红外段。要能获得X线的图像,就必须让X线先投影到荧光物质上以产生可见光,然后再由图像传感器获得可见光图像。

S8865是线传感器,要获得二维图像必须要移动扫描。只要分辨率和尺寸合适,就可以使用。具体价格要看供应商和需求量而定,自己可以查询一下。

楼主:
谢谢楼上回复,带闪烁体的传感器太少了,很难买到,价格又很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