伪指令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原来有的MCU不支持 DB 伪指令.

大虾出来,说说你们在使用各种MCU时,其DB功能的伪指令都有哪些

也好让我一个个试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简单的说一下,如何建立表格吗?我其实刚学这个没多久,真是久旱盼甘露啊,望教诲!

网友B:
ORG  0100H
DATA0: DB   11H,22H,33H,44H

            ORG  0400H
DATA1:DW   2345H,33H

DB的功能是在程序存储器中定义字节
上面第一行是指:从存储器地址0100开始放入数据,如:0100H地址放数据11H,0101放22。。。以此类推
最后一行是跟前面一样的意思,不过放的是,如0400H地址中放23H,然后0401中放45H;0402中放00H,0403中放33H。。。。。。。。

这些在书上都有,为什么不去看书呢?

网友B:
晕。。。。。。我写个“冒号D”就变成笑了。。。。真是一个BUG

网友C:
这不是BUG 你可以使用贴代码的功能
DB就是在指令区填充数据

楼主:
但是这个MCU娘娘滴不支持DB伪指令

我写进行去,他看不懂,还提示我有错误.

我查了datasheet ,没有介绍伪指令的章节.晕死

网友D:
和MCU无关,是编译器的问题,应该去找编译器的帮助文档

网友E:
同意楼上,个人认为伪指令本身就不是ISA的内容,只是汇编器提供的一些为了简化程序员工作的类似于工具的东西,所以看最终的二进制文件的反汇编码,有可能跟程序员输入的指令是不一致的。
比如在ARM中的立即数加载,有些32位立即数不能够用一条汇编加载进寄存器,为了简化这种操作,一般ARM的汇编器都提供了看起来像是单条指令加载32位立即数的伪指令(而实际上最终的机器码还是两条指令),屏蔽了一些没必要让程序员去考虑的细节。

网友F:
DB简单点来说就是在指令区填充数据,方便使用。

网友:
如果你有耐心,一个程序就完全用DB来完成也不是不可能哈;P

网友G:
读编译器HELP,,,   应该有相应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