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充放电

楼主(2010-01-10):
RC电路中从电容Z=1/jws,可以看出当频率高的时候电容相当于短路,低的时候相当于开路,但是从充放电的角度如何理解了?

网友A:
你说的开路短路是在频域下,充放电是在时域下,两者是有区别的。

网友B:
对于正弦信号,用阻抗解释很实用,就是Z=1/jwc。

对于非正弦信号,用一阶rc电路解释最实用。

如果一定要从充放电角度说明,大致可以这样解释:
高频信号一个周期或者一个脉冲的时间远小于时间常数(R*C),在一个周期或脉冲的信号激励下,c上的电压基本不变,从交流等效来看,等价于短路。
低频信号一个周期或者一个脉冲的时间远大于时间常数(R*C),在一个周期或脉冲的信号激励下,c上的电压将等于信号电压,电容的电流=0,从交流等效来看,等价于开路。

网友C:
把C看成1/cs,主要是分析电路的频率特性,也可以得到电路的时域极值
要分析时域,要用微分方程,i=C*du/dt,要掌握3要素法

楼主:
频率低的话,电容上的电压一充上就放不掉了,C上的电压就等于输入电压了,电流为零,相当于开路,频率高的话,信号时间常数远远小与充放电时间常数,电容来不及反应了,直接跟随输入信号了

网友B:
电容来不及反应了,能直接跟随输入信号?

网友C:
电容来不及反应了,能直接跟随输入信号?
引用 网友B:

电容来不及反应了就会衰减信号幅值

网友D:
RC电路中从电容Z=1/jws,可以看出当频率高的时候电容相当于短路,低的时候相当于开路,但是从充放电的角度如何理解了?
引用 楼主:

所谓电容短路和开路,反映在阻抗上就是非常小和非常大的极端关系。换句话说,就是反映在等电流的情况下,其上压降相当小和相当大的关系。

对于一个电容,等电流下充电,充电时间越长其上的电压降越大(积分关系),反之越小。所以可以发现,对于长周期信号(频率较高)电容两端的电压变化量要比短周期信号(频率较低)情况下来的大。反映到阻抗上,就是电容在长周期信号下所呈现的阻抗要比短周期下的小。极端情况下,可以用短路和断路来描述。

这就是单从充放电的角度来理解电容的特性,即电容电压和充放电的时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