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无正文)

网友A:
JBC TF1,LOOP1
老大,你这里用的是查询,不是中断好不好
不能响应中断,但是可以查询标志位

楼主:
谢谢!汇编刚开始学,受教了!

网友B:
这个端口的转换速度也太快了吧!!!!!!

网友C:
如果你不在清徐TF1后,重置计数初值的话,TH1,TL1自动会置0,,
单片机复位后也是反TH1,TH0,TL1,TL0置0的!!

网友C:
单片机在没有置数时,自动置0,复位后也是给TH0,TL0,TH1,TL1置0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