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多少在加班的,顺便问一个问题

楼主(2010-01-10):
7805 输入DC28V,会很烫。
会不会出问题,

网友A:
过热当然会,要增强散热,不过高压差下最好使用开关电源,用线性电源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网友B:
大电压会把7805肯定会烧了

网友C:
自动加班中。2L正解。

网友D:
i=1ma会烫吗?

网友E:
28V也直接用7805......  换个吧.

网友A:
5楼,发热量多少计算一下便知,不要仅看电流值。

网友F:
10ma以下没问题

网友G:
压差太大,不能带大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