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脉冲宽度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请教:
技术文档中有:
SYS_RD为1(100ns)
SYS_WR为1(100ns)
SYS_R_W为1(100ns)
SEL_1553_CARD为1(100ns)。这么几句话,请问括号中的时间数据应该是脉冲宽度的意思吧?这个时间是脉宽的最小值么?如果小于这个数会有什么状况?如果大于这个数呢?如果大的话大多少?谢谢前辈指教

网友A:
是最小脉冲宽度。如果参数本身没有注明最大值,脉冲宽度可以无穷大。

网友B:
小于这个数值时器件的操作可能出错,大于该数值无所谓,只要你等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