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D不能编译了?

楼主(2010-01-10):
重装PC后,不管是PD4.4 or PD5.0都不能编译了,也不提示错误,反正output文件夹里面什么都没有。编译器都安装好了。这是怎么回事呢?干不了活了,急!

网友A:
没有见过这个问题。IE有没有问题? 还有PSoC Programmer安装好没有? 最好截个图大家看看...

网友B:
楼主用的什么编译器?

网友C:
从没有遇到这种问题。是否按默认的地址安装的?
是不能generate还是很不能build?

网友C:
如果是不能generate,,那是你锁住了,,打开了就是了。。。

楼主:
已解决。项目不支持中文路径。不过以前PD4.4是可以的,不知道怎么回事。反正能用就行,懒得深咎。

网友B:
解决了就好,呵呵

网友D:
呵呵,中文路径的问题,很多软件都不支持中文路径

网友E:
很不明白好多中文的路径到底为什么不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