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请问RLink和STICK有命令行接口吗?

楼主(2010-01-10):
我们要在产品线上大量烧写MCU(使用RLink和STICK),软件工具是STVP。

因为量大,STVP显示的烧写结果不能很醒目的提示操作员,人在惯性下很容易把烧写不成功的产品放行,而且每次更换器件型号后需要重新配置,另外我们也希望把烧写MCU的结果加入我们的跟踪系统。也就是说我们需要自己开发一个软件控制RLink和STICK写MCU,将结果以很醒目的方式提示给操作员,并自动将跟踪信息保存到服务器上。

所以我们需要RLink和STICK的调用接口(一般是以command line的形式)。我们已经在freescale, microchip, atmel, cypress,TI的产品上以这种方式实现了。但是在ST的手册中没找到有关信息,请问这个接口有没有?如果有,开不开放给客户?

谢谢!

网友A:
有一个STVP底层驱动的编程接口,不知合不合用?

可以在ST的网站上下载(在Software for tools栏内找到ST MCU Programming Toolkit):http://www.st.com/mcu/modules.ph ... liesdocs&FAM=15

这是PDF文档:http://www.st.com/stonline/books/pdf/docs/11472.pdf
这是SDK的安装文件:http://www.st.com/stonline/produ ... ro/files/um0151.exe

我只知道有这个东西,因为没有用过,不知道具体怎么用,你可以先看看文档。

楼主:
非常感谢
正是这个,有dll写起来就更方便
但是里面没写是否可以支持ST R-Link
这个R-Link是ST委托第三方做的吧?

网友B:
可以考虑下EP868,本人提供本土原厂技术支持,呵呵
可以脱机操作,便于生产线布局。
可以满足你们的任何特殊需求。

楼主:
谢谢楼上,确实不错的东东
但是公司规定只能用原厂的,怕出问题
原来用过一个万能编程器,ALL-100, 好像是台湾一家公司的
也和他们沟通可否给command line接口,但是告知只能用他们提供的软件,不允许自己开发

网友B:
Rlink并不是ST原厂的,而是Raisonance的。
原厂的是ST-LINK,现在版本是3,ST-Link3。
据说Rlink并没有正式在国内销售。

网友A:
非常感谢
正是这个,有dll写起来就更方便
但是里面没写是否可以支持ST R-Link
这个R-Link是ST委托第三方做的吧?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对不对,可以一起探讨。

我的理解是:R-Link是最低层的硬件实现,它与其他编程器(如STICK)的区别已经被DLL掩盖掉了,因此在DLL层面上,操作不同编程器时的区别应该不大。

楼主:
应该支持
STVP也是使用这些底层调用实现的吧,STVP的手册里是支持的,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用
只是这个Programming Toolkit没提及,我这几天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