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汇编语言编写程序求出余弦值

楼主(2010-01-10):
谢谢。。。。。!!!!!!!!!!!最好有仿真

网友A:
什么单片机……?
8位的建议查表

网友B:
我有现成的汇编计算正弦的程序,采用插值的计算方法,可太复杂了,当年费了牛劲才调好了。

网友B:
建议你使用51的库函数 浮点计算的 自己试试,别人的很难看懂

楼主:
怎么叫插值法?????????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什么是插值法 老师说什么查表法??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说用什么单片机 就说用一般的汇编语言编写    查表法怎么编?

网友C:
最好采用查表法,简单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恩 我知道  查表法大致结构什么意思   没理解  可以加我qq524341966  详细请问下 呵呵

网友D:
看看你的教科书,查表法是很容易解决的

网友E:
数据

查大表思路:
假如有500个数据的表格,做成2个 表格形式。每个表250个数据

首先判断 偏移变量是否大于250,如果大于,偏移变量就减去250,再去查第2个表格。
                               如果不大于,偏移变量,再去查第1个表格。

网友F:
#include <math.h>

……
y=cos(x);
……
利用C编译器提供的功能生成汇编文件,稍微优化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1. 利用C编译器提供的功能生成汇编文件,稍微优化一下就可以了。
老大你说的也太轻松了……:funk:

楼主:
回复 网友A:
到底该咋写捏。。。。。。。。。。。。呵呵

网友A:
我的意思是说:优化库函数那样的工作,在mohanwei老大说来如轻拂衣袖……
反正俺汇编不好,觉得那是个很磨人的活儿拉:Q

没说用什么单片机 就说用一般的汇编语言编写

那应该就是说按你们当前学的单片机来编写罢
LZ是不是用8位机?是的话就查表罢,例如以角度度量则对应于每个余弦值,参照12楼。
如果对空间的要求大于速度,则按13楼魔寒畏老大的标准方法……

网友G:
13得不到你要的结果的。
查表加插值,可以减少表的规模。还有,只需要90度的表就够了。

网友H:
用切比雪夫展开来计算,效率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