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电路分析

楼主(2010-01-10):
(无正文)

网友A:
是消除干扰的吧

楼主:
刚才看到另一个帖子,里面提到电容的作用是高频交流信号输入时使运放不对信号进行放大,而直流及低频交流信号输入时形成反向放大,想了想很有道理!

网友B:
滤波,但不建议这么接

网友C:
消除噪声干扰

网友D:
应该就是一个滤波作用吧

网友E(2010-07-16):
这么接有什么弊端呢?请楼上帮忙分析下?谢谢。

网友F:
楼主图画错了。信源直接对地短路!!

网友G:
运放正向输入端是个高通滤波器

网友H:
:)对高频起抑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