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bus/DeviceNet] 扩展CAN:有没有控制器和收发器集成为一个芯片的?

楼主(2010-01-10):
扩展CAN:有没有控制器和收发器集成为一个芯片的?
请大伙推荐一个好用的

网友A:
没见过。据说为了隔离没有做在一起的

网友B:
好像是没有见过

网友C:
做在一起有弊端……一旦被雷劈了你就哭吧……

网友D:
ZLG好象有这样的东西

网友E:
ctm1040t ctm1050t

楼主:
如图 1 所示为CTM1040 的应用示例,该芯片可以连接任何一款CAN 协议控制器,实现CAN
节点的收发与隔离功能。在以往的设计方案中需要光耦、DC/DC 隔离、CAN 收发器等其他元器
件才能实现带隔离的CAN 收发电路,但现在您只需利用一片CTM1040 接口芯片就可以实现带
隔离的CAN 收发电路,隔离电压可以达到DC 2500V,其接口简单,使用方便,是嵌入式系统
的理想选择!

楼主:
其实CTM1040没有集成控制器啊

网友F:
ZLG东西贵死。。。。

楼主(2010-02-12):
看起来没得玩了啊

网友G:
ZLG的东西还好吧

网友H:
好像楼主说的控制器和收发器集成一起的不知是何物?一般都是把控制器集成在CPU内,像Microchip的PIC18F4580,就是把收发器集成在CPU一起的,不需要SPI口接MCP2510或SJ系列的转换成RXD\TXD的形式再,CPU直接出TXD/RXD口然后,CAN驱动芯片需要外置,Ti公司有一款4000V隔离的ISO1050,即带隔离又能驱动出CANH/CANL,应该没问题。也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