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求助

楼主(2010-01-10):
FPGA复位时,复位引脚选择普通的io还是全域时钟引脚呢,时候信号放在全域引脚还是那个引脚呢?

网友A:
最好选全局引脚,全局引脚(Global PIn)的管脚号是以G字母开头的,如GAA0。如果有片上全局引脚(GFx 或GCx)引脚,应接到片上全局引脚

网友B:
普通IO也没有问题,不过要做相应的设置!

网友C:
其实问题还是在于时钟特性的问题,
普通管脚可以用,但时钟偏斜会比较大。

网友D:
复位引脚有没有专用的啊,
照说应该有啊。

网友E:
复位引脚有没有专用的啊,
照说应该有啊。
引用 网友D:

应该有吧

网友F:
复位引脚有没有专用的啊,
照说应该有啊。
引用 网友D:

altera的FPGA有专门的复位时钟引脚,
actel的就不知道了。

网友C:
专用的复位引脚对于复位的时钟特性有很好的帮助。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