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tel FPGA] 关于FPGA入门的迷茫,请过来人指教!

楼主(2010-01-10):
我学习verilog一段时间,也用CPLD做过实用的产品(比较简单的功能),现在想学习FPGA,但是不知道怎么开始。想买本教材看看,再买个开发板做。
   请问大家:1.适合入门的FPGA教材有哪些?
                     2.适合入门及开发的板子有哪些?
                     3.开发板的FPGA选型是否会很大程度的影响以后应用选型,换句话说“是不是所有的FPGA使用起来都差不多?”
  过来人一句话可以节省我们很多时间,我并不是那种不肯花时间的人,不过我想时间应该花在练习上,对不?

楼主:
自己顶一下,只要是用到的东西偶都舍得买,银子不是问题!

网友A:
1.适合入门的FPGA教材有哪些?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买什么书,网上资料多的是。而且市场上的书比见得有网上的全面
2. 开发板看你到哪个公司买了,好的公司配的开发板例子多又详细。
3. 这个是关键
  如果你选择 ATLERA ,那么你以后就得走NIOS II软核的道路,如果你选择ACTEL ,以后就
要走ARM的道路。因为ACTEL的软核是ARM7,ALTERA是NIOS 。
个人看法

网友B:
你可以参考帖子:日积月累:ACTEL上电即运行的好处和优点,与其他厂家的FPGA相比较。
各个FPGA公司从诞生起就决定了它的走向,是选择SRAM架构还是FLASH结构.
不同结构应用的场合不一样
ACTEL目标是效力于军工和航空,所以它走向FLASH结构道路是必然的.
不同的产品需要不同的FPGA.
ACTEL的安全性\稳定性\上电就运行性\128位的AES加密\低功耗称为一大特色.
如果你不需要考虑以上成本,那就可以选择其他的,各家FPGA都有自己优点.

网友C:
现在市面上的FPGA的工艺大致有三种:基于SRAM、Flash+SRAM、Flash,第一种例如:Altera的Cyclone系列、xilinx的spartan系列等,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掉电数据就丢失,需要外部的配置芯片;Flash+SRAM的FPGA,例如:Altera的MaxII系列、Latttice的XP系列,他们本质还是SRAM的FPGA,只不过将配置的Flash芯片放到器件内部而已;Flash的FPGA,例如:Actel,内部的开关的工艺就是Flash的,这是和其他FPGA最大的不同点,所以具有上电即可运行、掉电非易失、单芯片、低功耗等特点,而且还有多种加密技术。SRAM的FPGA可靠性没有Flash的FPGA好,加密性也差,功耗大。
    接触了一些客户,也有很多做LED显示屏的,一般用于大厦,他们早期有一些是用单片机和逻辑器件来做,还有一些用CPLD来做,但是考虑安全性、抗干扰性、可靠性以及想更大容量和更低的成本,很多都转到Actel  的FPGA,Actel的A3P030最低容量的器件也有700多个触发器,比一般的CPLD大很多,而且价格比CPLD还便宜,又具有加密功能和1Kbit的FlashROM存储器。用户不太需要担心可靠性和安全性问题,特别适合一些环境不是很好的场合,又是单芯片。反正用Actel的FPGA好处还是挺多的。

楼主:
哦,谢谢大家啊,这么一会就有这么多人留言!谢谢是!有了大家的热情,我有信心学好!

楼主:
大致了解了一下
我想我还是要在各大论坛里泡段时间,多了解。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

网友D:
1.适合入门的FPGA教材有哪些?
  个人觉得没有必要买什么书,网上资料多的是。而且市场上的书比见得有网上的全面
2. 开发板看你到哪个公司买了,好的公司配的开发板例子多又详细。
3. 这个是关键
  如果你选择 ATL ...
引用 网友A:

完全走软核就走丢了,FPGA就不叫FPGA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