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控制器/MCU] 请教485通讯问题

楼主(2010-01-10):
在调试RS485通讯时,单片机向计算机串口软件发送 单字节如:0x99 ,但是串口软件上收到并显示的却是0x99,0x00;如果连续发送多位数据,串口软件接收到的数据总是多一字节(0x00),。我使用的单片机是恩智普的51增强型系列里的P89LPC936,并且每次复位,串口软件业总收到一字节(0x00);接收却是正常的,哪位大侠解答下

网友A:
可能是上拉电阻问题,在接收有问题的一端RXD管脚加一个上拉电阻试试。

网友B:
我用的是ARM芯片,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觉得应该是寄存器的问题。 或者估计是232的问题,可以换一片或另一型号。

网友C:
请把原理图和相关程序贴出来,这样大家可以帮你分析!!!

网友D:
保证串口发送前TI 不等于1.

网友E:
你软件的问题

网友F:
好像也遇到过这种问题,感觉是232借口芯片初始化状态的原因,把232借口芯片的输出端上拉试一下

网友G:
肯定不是硬件的问题,检查一下你的软件吧

网友A:
在UART程序块加判错语句!

网友H:
CR/LF 关闭

网友I:
把485的终端电阻去掉。

网友J:
这个情况我也碰到过,基本上是硬件的问题,检查一下上下拉电阻,终端电阻。

网友K:
软件问题,结束判断?

网友L(2010-04-28):
波特率问题,必须是这样!

网友M(2010-05-30):
更有可能是串口调试软件的问题, 因为PC机上的串口调试助手不报错不识别, 只要有数据就一股脑显示.
我以前遇到过, 当时感觉像见了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