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分析这个电路可行嘛?

楼主(2010-01-10):
带宽从DC到10Mhz  输入为1V有效值 放大20DB 输出要到10V有效值 驱动负载为50欧~~
电路图在附件...(要怎么发图啊?)

楼主:
高手快来啊  我看仿真没什么问题~~不知道实际效果会是怎么样

网友A:
1n4007是低频整流管,要用高频的。
外加的三极管有可能产生交越失真。
直接用输出电流200mA以上的运放简单些。

网友B:
不需要用D1D7去消除交越是真.运放输出直接接2个推挽三极管即可.只是输出范围少0.7V罢了
10Mh不太可行,三极管没那么快

楼主:
这是管子数据手册上写的  我感觉高频应该可以

楼主:
高频整流管? 有哪些啊?

网友B:
100MHz是三极管放大倍数为0的频率.这个频率起码要减少100倍来用

网友C:
100MHz是截至频率,在此电路中勉强可用,因为三极管工作在射随器状态。
D1、D2用1N4148.
运放的增益带宽可否满足要求?

楼主:
AD811当然没问题~~增益为20DB的的时候 带宽为100Mhz~~~

网友D:
瓶颈在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