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x用51单片机做的VGA示波器——将匠人彻底打趴下:)

楼主(2010-01-10):
呵呵,看了匠人发的《主题:DIY一台史上最“烂”的示波器!》,老x“吹牛”说
老x可以用几块钱的51可以每行300个点,信不信?:)
引用 楼主:

结果最近太忙,一直都没空搞这个(连论坛都没什么时间上了:(),这个周末终于抽出些时间做了个第一版出来,大家看看老x做的和匠人做的有啥区别;P

视频终于审查好了,手机中的颤抖机拍的,效果不佳,大家见谅:lol
http://www.tudou.com/v/1-01mWl15k0

网友A:
哈哈,先加酷高亮

网友A: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下面就来揭穿老x的戏法:) :

https://bbs.21ic.com/icview-150419-9-1.html

166楼:
匠人 我有个想法 这个示波器 应该把屏幕旋转90度来用 即行扫方向表示幅值  场方向表示t
那么每一行只需要输出一个点就可以也不需要中间产生多少缓存了
即使显示双路信号 也仅两个点而已

因此这个示波器也不怎么“烂 ...
引用 网友B:

167楼:
哈哈,你真是太对我的胃口了,说实话,那个把屏幕旋转90度的疯狂想法,我也曾经有过。而且理由也是一样的的。 :handshake
引用 网友A:

179楼:
呵呵,老x也是这么想的。
对于资源极少的低端单片机,只能这么干
:)

另外提醒下你:
电脑显示器只能识别时序、行场频正确的那几种信号,而不是你想怎么扫描就能扫描出来的。
所以VGA显示器你按320*240*xxHz去 ...
引用 楼主:

网友C:
好别扭哟,能只拍屏幕么? 拍到桌子,习惯的人为转个角度看.

楼主:
呵呵,视频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动态的效果了。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呵呵,匠人,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很小的一角哦~

PS :效果比你那个强多了吧?:P

网友D:
什么人最可爱。。。我说电子工程师最可爱!!!为什么?因为他不会拍马屁,不会要阴招,他们只会安分守己的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而且还为自己的工作感到幸福!哪怕一个小小的问题,也会亲自去动手,成功了就特别的幸福,甚至把这份幸福跟大家分享。。。。

楼主:
好别扭哟,能只拍屏幕么? 拍到桌子,习惯的人为转个角度看.
引用 网友C:

实际上竖着的波形看起来也很顺眼,不会形成思维障碍的,所以根本就不用歪着头看。

手机中的颤抖机要拍点东西太为难人了,一动就拖尾拖得一塌糊涂,所以好不容易才架稳并对准了屏幕。
拍到桌子也没办法,而且也是为了让大家看到老x在做什么:)

网友A:
呵呵,视频好了,大家可以看到动态的效果了。

戏法人人会变,各有巧妙不同:
——呵呵,匠人,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且是很小的一角哦~

PS :效果比你那个强多了吧?:P  ...
引用 楼主:

呵呵,愿闻其详!

楼主:
首先:
冰山第一角——要划线构成波形,而不能用只描几个点的方法,否则波形没法看。

比如这个图片下面那个画面,你根本就看不出波形是什么样的,甚至使劲想象都想象不出。(上面的方波加上文字还勉强能想象出样子:P )

网友A:
首先:
冰山第一角——要划线构成波形,而不能用只描几个点的方法,否则波形没法看。

比如这个图片下面那个画面,你根本就看不出波形是什么样的,甚至使劲想象都想象不出。(上面的方波加上文字还勉强能想象出样子: ...
引用 楼主:

哈哈,这条不足以服人,即使能够服一般人,也不能令匠人心服口服。(估计“牛牛特工”也不会服哦)

——如果你把显示器横回来也做到同样的效果,那俺就心服口服。;P

网友E:
赶紧占座

楼主:
有显存空间的话横过来是非常容易的,因为老x本来就是用的数据点阵输出,而不是用延时的方法。

冰山第二角——要有良好的同步触发,否则飘来飘去左右乱晃的画面眼睛可是看不清的:)

你可以去看看老x的视频里,波形的位置多么的稳定。(当然,由于受每行剩余时间的限制,同步程序不能做的太复杂,变化少的波形还是会有轻微的漂移)

网友A:
上传一份资料:

网友C:
老X,你的屏咋这么小?17的?

楼主:
呵呵,小吗?
没看到上面的型号吗?

网友F:
呵呵,有时间我也玩玩

网友G:
呵呵,匠人是我的偶像亚

网友H:
我之前以为老X说大话呢   说搞  搞了半天也没见动静
没想到一出手就了不得呀

网友I:
呵呵,有意思,显示器竖着看,联想起外面游戏厅的电视屏是竖着放的,打"小密蜂"效果比较好.

网友J:
像 匠哥 和 X哥 致敬!

网友K:
PK开始了,这下好看了

网友B:
i

来看了 洗碗机的这个横过来绝对不是问题 可以看到 他横向的点也很紧很密
这个应该跟他用的单片机有关 希望能看到代码 和电路图 匠人的单片机
是10M 如果取常量应当可以达到 100点每行 变量则最多50点(跟指令集有关 合适的单片机 单条指令也可以输出一个变量的点  那么就可以达到100点) 我认为是位变量可直接相互赋值的单片机尤佳 或者用一条MOV指令  直接能从总线上输出一个点的亦可
STC的可以把外部总线也设为1T 即MOVX也是1T 这样用来输出数据 应该是比较舒服的了
看xwj的图 幅度方向共14格每格貌似5个点 加上背景 也即80点的分辨率
20M 2T 剩余20点的时间用于计算显示内容
用STC12或者STC11的绝对会很猛 因为那个35M 单T 而且价格5块可以搞到了
要么用Megawin把 哈哈 整几个样片去

网友L:
顶一下老徐……

网友A:
……看xwj的图 幅度方向共14格每格貌似5个点 加上背景 也即80点的分辨率
...
引用 网友B:

好像不止80个分辨率哦,我数下来有16格,每个在10个点以上,应该有160~200个分辨率(点)。

网友M:
**冻 占座ING

网友B:
匠人你数错啦 你数的是时间轴方向 那个确实是16格每格10点
而幅度方向就没那么多咯 而且幅度方向的点也大一些 一格只有5个的 有效数据部分就14格 边上还有两格装饰的· 你看它那个边框的点就晓得了 每个都是呈椭圆形的
我刚才在看STC的手册研究它的IO输出 正常需要两调指令 一个RLC移位 1T即把数据送到进位,再一个MOV C,Bit 进位位送到IO 2T 共消耗3个指令周期 35M 即最多为11M左右的点频率
11M在20uS一行 即幅度方向 即输出200个点还是有可能滴 但xwj的幅度方向看起来没有200个点滴 而且输出波形 计算出一行的数据 需要的指令不多 就往一行的BUF中第N个字节的第N个点写入1就行了 其他字节则为全零 清零BUF若20个BUF则为20条指令  再将其中一个点 置1 这个就看你咋写了 10条指令能完成么 加起来可能就10来个点的时间
而Megawin的为24M单T 指令应该是一样的 即8M的点频 也凑合的
研究完毕

网友N:
有时间的话,可以给我们这些初学者讲讲实现过程。
谢谢了

楼主:
匠人你数错啦 你数的是时间轴方向 那个确实是16格每格10点
而幅度方向就没那么多咯 而且幅度方向的点也大一些 一格只有5个的 有效数据部分就14格 边上还有两格装饰的· 你看它那个边框的点就晓得了 每个都是呈椭圆形 ...
引用 网友B:

匠人没有数错,任何方向的栅格都是10*10的。

只是G通道的图像是用一个三极管反向的,老x怎么调都有或轻或重的拖尾,要么就是不够亮。

最后调成实际看到的效果每个点都是方的、明亮的点,界限很分明,
只是拍出来后就变成很亮很亮的点了,暗的地方全都连起来了,界限就看不出了:(

楼主:
另外,不要迷恋STC的1T,去看看它每个指令比如MOVX A,@DPTR、MOV C,Bit等 到底需要多少个周期吧!

甚至于操作个IO,都会让你非常的郁闷的。

而且31楼的做**没有栅格的,所以老x实际上是按照点阵做的。

网友O:
一山更比一山高啊

网友P:
最后开源吗?

网友M:
回楼上的
肯定是匠人整理成PDF收录在匠人手记啊:lol

网友B:
只想问XWJ大侠用的是什么单片机 拜托告诉俺们吧

网友Q:
没次打开这个论坛都能看到惊喜,两位大侠都很强。膜拜中.......

网友R:
什么人最可爱。。。我说电子工程师最可爱!!!为什么?因为他不会拍马屁,不会要阴招,他们只会安分守己的做自己喜欢做的工作。。。而且还为自己的工作感到幸福!哪怕一个小小的问题,也会亲自去动手,成功了就特别 ...
引用 网友D:

的确是这样的,顶!可爱,务实,纯朴,让人敬佩的工程师。

网友B:
又看了下匠人的EM87P418的手册 从它的指令集看 输出可变的点阵也挺蛮烦的 正常都是要一个JBC或JBS 加个 JMP 然后输出  如果位变量之间直接赋值 或者用 MOV R,R这条
用它来直接输出一个点 会快一些 这样就可以不用判断了+跳转了
改为移位+MOV 两条指令或
全部MOV一条指令 (虽然比较浪费RAM 每个Byte仅用了一个点)却是最快的

51的MOVX 需要N个周期 这个比较痛苦!!
所以51估计也是从idata直接MOV到IO的寄存器最快 加上一条移位指令每个点需要两条指令

网友B:
匠人估计没时间搞这个了 我们头也叫我上班别玩跟工作无关了的 :lol

网友S:
牛牛特工不是搞ARM的吗?
BLUE....公司的?

网友T:
转90度,难度下降n级了.
要是加个显存就更容易了。

网友U:
说说过程啊

网友V:
这么爱PK

网友W:
我也想做一个!!!太想啦!!!

网友W:
电路图在哪里?

网友X:
冰山一角:
由于冰和水的比重大致差10%,所以有冰山一角的说法。
所以,只要是漂浮在水里的冰山,露出来的永远是一角(相对于1元)。

网友B:
一直都不知道xwj用的是何种51~~~
问了好几次咯

网友R:
我也想知道。。。

网友Y:
老X就是楼主吧?挺厉害的

网友A:
对呀,洗碗机赶紧把硬件交代一下啊

网友Z:
学习,,敬佩住中

网友AA:
什么时候发点原理图之类的 好让我们这些后辈学习学习~~~~

网友I:
估计是C8051F,这个系列的MIPS相当的强悍。

网友AB:
进来佩服一下:D

网友W:
xwj没有必要和匠人pk 因为你的水平本身就高于匠人  我心里清楚的很

网友W:
21ic之所以这么好 就是因为有xwj chuanyang 等等各种牛人........(排名不分先后)

网友M:
高手之间是猩猩相惜:)

网友AC:
你们可以组成牛牛组合!呵呵在讨论中进步!!!!!

楼主:
RE古道热肠:
估计是C8051F,这个系列的MIPS相当的强悍。
引用 网友I:

当然不是用C8051F,不然也就不叫挑战了。

老x用的是随便找出来的STC的“号称1T”的单周期51,为什么是“号称1T”呢?
因为这玩意,置位或清除个IO(位)全都要4个周期,任何比较跳转也至少要4个周期(还有更多的),读、写一个数也都要好几个周期,这个"1T"看了真是让人无语...

所以老x根本就不是用的置位、清除IO、或延时的方法,而是用了别的技巧:)

楼主:
至于电路图,就是单片机的最小接法:接上电源、晶振、复位和几个必要的电容,然后RGB线上各串个330欧的电阻接到VGA插座上。
就这么简单。

只是实验时觉得硬件逻辑电平反过来应该更好些,老x就试着给绿色加了个三极管反向,但是单个三极管的话存储效应严重,对效果(边沿、位置)有影响,其实这个是可以去掉的。

通过老x透露的信息,大家猜到我用了什么技巧了吗?:P

网友A:
不是用的置位、清除IO、或延时的方法,难不成你用移魂(移位)大 法 (又被禁用字了一回!)?

网友A:
列表来了:

楼主:
呵呵,没错,就是 移 魂 大 法!

所以老x发的全都是点阵数据。
——这又是冰山的一角哦~
而且CPU不超频,只用到24MHz。

老x本来还准备用通用的51(12T、6T)来做出200点以上的,结果... 好不容易找到个40M的晶体,出来的行频却只有10k,原来是3次泛音晶体,频率变成了13.333MHz,我晕~

手边要什么没什么,到时再找个小电感、电容并上去...

网友A:
呵呵,没错,就是 移 魂 大 法!

所以老x发的全都是点阵数据。
——这又是冰山的一角哦~
而且CPU不超频,只用到24MHz。

老x本来还准备用通用的51(12T、6T)来做出200点以上的,结果... 好不容易找到个40M的晶体, ...
引用 楼主:

如果是用移 魂 大 法,有两个弊端:
1、浪费7个IO口,当然,对于这个项目来说无所谓,反正IO口有富余。
2、每移完8位要装载一次数据,而装载数据时需要时间。会留下缺口。(看你的线条,水平方向确实是不连续的)

楼主:
1、为什么会“浪费7个IO口”???
2、STC的的移位模块有问题,数据没发完就送下一字节的话则会丢失一个字节。而我曾经试过,其他的标准51都不会有缺口,比如ATMEL、SST、华邦、新茂等都不会。

网友A:
1、为什么会“浪费7个IO口”???
2、STC的的移位模块有问题,数据没发完就送下一字节的话则会丢失一个字节。而我曾经试过,其他的标准51都不会有缺口,比如ATMEL、SST、华邦、新茂等都不会。 ...
引用 楼主:

哦,可能我的理解有误吧,呵呵。

网友AD:
牛人!向前辈们致敬!

网友B:
呵呵 观看 xwj说的名词俺们全都没听过 3次泛音晶体~~ 我们之前晶振好像也有这情况的 40M结果变13M了 三极管的存储效应俺们也不晓得
我本来想利用SPI输出的 但SPI中间有停顿时间的  所以没弄成

网友B:
stc的那些指令是很烂~~所以只能选择MOV和移位 这两条最快的指令 以达成3T输出一个点的目标~~不跳转 不判断~~~

网友AE:
不知怎么玩,能批资料出来也照着玩。

网友AF:
老x可否把代码共享出来,让我等学习一下呢?

网友AF:
再顶一下,什么是“移魂”**。
用硬件比如SPI来将数据输出吗?但RGB不是就需要3个SPI了吗?而且3个SPI如何同步?

网友AG:
太厉害了。
《匠人手记》第二部一定要把这个收录进去啊。

网友AH(2010-03-21):
呵呵,看了匠人发的《主题:DIY一台史上最“烂”的示波器!》,老x“吹牛”说
老x可以用几块钱的51可以每行300个点,信不信?:)
引用 楼主:

结果最近太忙,一直都没空搞这个(连论坛都没什么时间上了:(),这个周末终于抽出些时间做了个第一版出来,大家看看老x做的和匠人做的有 ...
引用 楼主:

今天又一次拜读了老X的大作,再一次试图深刻理解吸收老X的技术风范,顺便也到老X的博客中去转了一圈,想寻找点新宝贝,结果发现,老X的博客 wwww.21ic.org 中有篇**:[版主原创]《两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及配套程序

刚好昨天又一次拜读了匠人的大作《匠人手记》,心想,匠人很谦虚,老X用《两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而匠人书中的思想,只需用《一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就可搞定,就这么轻而易举的回敬了老X,  *匠人用51单片机做的《一条I/O,接六个按键的电路(无附加集成块)》——将老X彻底打趴下

详情等老许整理后另行发布。回头咱们慢慢展开这个故事。

网友AI:
强人好多 菜鸟飞过

网友AJ:
厉害!开源吧,让我们这些后辈多学习,学习。

网友AK(2013-08-03):
能说说原理吗

网友AL:
看大牛们讨论。。很有意思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