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频功率电源设计问题

楼主(2010-01-10):
各位大大,如何由工频电得到频率为25kHz,电压幅值为500V,功率为1000瓦的正弦信号?大家给些帮助啊

网友A:
试试开环LLC拓扑+前级DC稳压方式。

楼主:
谢谢!我再找你说的这方面资料学习下!各位还有什么建议吗?

网友B:
负载性质?

网友C:
开环的LC可以不?

楼主:
负载为容性,以前基本没接触过电源设计,大家帮助提供下思路啊!非常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D:
我的建议,别作电源了,做一丙类放大器即可。

网友E:
这样的频率,这样的功率,7楼的建议很好。但7楼方案输出不稳压,如果楼主要稳压输出,还要另外想办法。

楼主:
谢谢大家!我准备先做放大器看看

网友B:
容性负载,建议参考超声波功率电路,超声波振子便是容性的

网友F:
方波输出,LLC谐振整形。前面加pfc升压到400V就够了。

网友G:
还可以,谢了

网友H:
直接做放大器岂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