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MCU] LPC98X与LPC932有什么技术上的改进

楼主(2010-01-10):
LPC98X与LPC932有什么技术上的改进?

网友A:
同问,等待答案!

网友B:
LPC98X与LPC93X相比在技术上有什么突破...I 谈不上,但从使用的角度来讲到是方便了一些.....譬如,LPC98X的电源电压范围宽了.....其电压范围2.4V~5.5V....也就是可与普通的数字电路共用一个5V的稳压电源就可以了....不必像LPC93X另加一个2.4V~3.6V的稳压电源..........另外.LPC98X内部集成有5个16位计数器/定时器(均可设置为溢出时触发相应端口输出或作为PWM输出),任尔挥霍..........

楼主:
感觉像是**肋!没有打的FLASH,RAM内部功能再多又如何发挥?是不是改了936内部的BUG,而不敢承认?

网友C:
LPC98x应当认为是总结LPC93x的经验,然后重新设计出的一款 MCU,

最大差别是 5V。

LPC985,8k,10 bit AD, 无DA

LPC936,16k,8bit AD,8bit DA

网友D:
感觉像是**肋!没有打的FLASH,RAM内部功能再多又如何发挥?是不是改了936内部的BUG,而不敢承认?
引用 楼主:

哈哈,你真有想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