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湿器振荡频率的调整

楼主(2010-01-10):
各位大虾,本人需要做一个加湿器,但是所用雾化片频率是2.5M,烦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附件电路,看如果调整参数以达到调整振荡频率.非常感谢.原理图如下.

网友A:
雾化片频率是2.5M?一般都是1.75M吧

网友B:
看不懂,学习了。

网友C:
加湿器是怎样的原理把水变为雾气的呀?

网友D:
搜索“超声波 空化”

网友E(2010-02-28):
调整C1\C2的值(往小的方面调整)就行.这两个电容关系到工作点及振荡幅度,不行再适当减少L2

网友F:
加湿器是怎样的原理把水变为雾气的呀?
引用 网友C:
同问

网友E:
加湿器是怎样的原理把水变为雾气的呀?
引用 网友C:

利用超声波极大的加速度把表面的水打出水面形成雾,雾的直径与超声波的频率有关,频率越高,直径越小.

网友E:
搜索“超声波 空化”
引用 网友D:

频率达到1.7MHZ时,空化作用已很小.

网友:
好像是传说中的三点式振荡电路啊!:lol

网友G(2010-10-09):
先标记下先~~~

网友H:
你用的是哪家的啊?是奥迪威的陶瓷片?还是东方金荣的片子?

网友I(2011-05-06):
我先作记号 日后可能用的上

网友G(2012-01-05):
一年过后再来关注下:)

网友J(2012-03-12):
主要是C2你改小到雾化效果最好,电流较小时为宜.好像在0.22~0.33之间

网友K:
大学白上了

网友L(2012-05-09):
频率是 node a & b?

网友M(2018-11-19):
加湿器主控芯片和解决方案,手机(微信)185756992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