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个3D加速度传感器的问题

楼主(2010-01-10):
请教各位大侠。目前用来做手势识别的3D加速度传感器(就是游戏手柄里面用来识别动作的东西)有那些型号用的较多?
目前这种东西应用起来有什么难点问题?

网友A:
刚研究完那东西!ADXL335,MMA7260!提醒你下:Wii游戏里的识别主要靠的是陀螺仪!搞不好得到话会走很多弯路!我就走的弯路太多了!

楼主:
请问LS的大虾.要走很多弯路是不是说它的算法比较麻烦.我知道有人用32位MCU来处理传感器数据才能满足要求.

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算法确实是很麻烦!单片机根本处理不了!说实话我也没有做出来!主要难点:
重力方向加速度分量比较难去除,虽然理论上可以用陀螺仪(三个方向)求出空间瞬时姿态角,但我的陀螺仪的精度不够,误差较大,手势的低频运动对加速度传感器来说只有几十个mg,如果陀螺角度误差有1度的话,那么加速度传感器在重力方向的分量也差不多有几十个mg,所以很难去辨别是运动还是重力分量引起的,所以最后我放弃了此方案!要是用车载型精密陀螺,成本根本承受不了!

网友A:
wii游戏里也没有用加速度传感器做手势识别,它只是用了识别水平角度,识别挥动的力的大小,识别手柄相对地面的角度!其它都由陀螺仪来完成!

网友B:
BMA020,SMB380
难点:很难做到十分可靠

楼主:
多谢LS两位指教,
现在XBOX的新游戏机连手柄都不用了,直接识别动作和人的表情。这个技术不知道怎么实现的。感觉以后+3D视频就越来越象科幻电影的场景了

网友A:
我感觉可能是拍照!以一个高速的照相机拍摄人的动作表情,然后把接收到的数据送处理器处理,这些应该不是单片机能干的活了!

楼主:
这个活单片机肯定是玩不转,估计算法就够喝一壶的。

楼主:
天黑的时候去找XBOX试一下,看看效果有没有变化。就知道是不是靠拍照实现的。不管用那种传感器实现,识别算法肯定是关键问题

网友A:
天黑了还有红外,我想人家应该能就考虑到了吧!

网友C:
8楼你指的XBOX 是X-BOX360吗???那为怎么微软还在搞新的游戏机手柄呢?

网友D(2010-05-05):
推荐VTI加速度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