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加湿器振荡频率的调整

楼主(2010-01-10):
各位大虾,本人需要做一个加湿器,但是所用雾化片频率是2.5M,烦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附件电路,看如果调整参数以达到调整振荡频率.非常感谢.原理图如下:

网友A:
调整C1、C2、L2、L1的参数。
用BU406别想做到2.5MHz的。

楼主:
那要用什么振荡管才能做到。谢谢!

网友B(2011-01-20):
我是用BU406做到1.7M

网友C:
BU406的FT 10MHz左右,也就说信号频率在10MHz附近的时候,三极管的电流放大能力=1,这时候的三极管已经没有了放大电流的能力。

网友D(2011-04-01):
可以做到1.7M

网友D:
我就用BU406作了个

网友E(2012-01-05):
一年过后再来学习:)

网友F(2012-05-09):
回复 网友A:

具体该如何调整这四个参数的值呢?参数值为多少的情况下,加湿器能够正常工作?假定BU406能够做到2.5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