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射放大电路只能放大交流信号吗?

楼主(2010-01-10):
我把共射放大电路中的电容都删除了,交流电压源改成了直流电压源。直流偏置电路不变,Uoc就没有放大效应了。难道共射放大电路只能放大交流信号吗?
因为我做实验就只有1.5V干电池,我想通过放大电路放大,结果Uoc没放大。

网友A:
你的输出电容去掉了么,要不就是放大倍数太大饱和了。毕竟输入有1.5V

楼主:
感觉就是一个静态偏置电路,应该不将什么放大信号吧!都没信号,最多是控制了电流Ic。也不能叫放大。

网友A:
这个电路只能放到教科书上.实际应用要加Re

网友B:
我把共射放大电路中的电容都删除了,交流电压源改成了直流电压源。直流偏置电路不变,Uoc就没有放大效应了。难道共射放大电路只能放大交流信号吗?
因为我做实验就只有1.5V干电池,我想通过放大电路放大,结果Uoc没 ...
引用 楼主:

通常信号放大是指对信号的交流分量进行放大。如果是纯粹的直流,那只能称之谓变换,如DC-DC电源变换。但如果仔细分析,会发现就算是DC-DC,也不是纯直流的,而是具有变化的。

网友C:
直流当然是可以放大的,不过输入信号就是偏置了
效果嘛,从上面这句话就能看出来,所以需要使用差分放大电路才能有满意的效果

网友D:
3楼说的有道理,你加上Re减小放大倍数应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