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发光二极管为什么用三极管驱动?

楼主(2010-01-10):
发光二极管为什么用三极管驱动?

网友A:
驱动二极管的方式多种;
一般的mcu灌电流都能驱动普通的led;
采用ttl的系列芯片也都能驱动led;

网友B:
在哪看到的,LED的驱动很简单啊

网友C:
教科书害人啊

网友D:
貌似楼主不应该问这样的问题,要不就是没说明白问题不是那么简单

网友E:
这有啥奇怪的?

网友F:
总感觉能驱动二极管的东西很多

网友G:
只要满足LED发光的驱动方式都可以的。

网友H:
如果你LED灯电流要求很大 自然可以用三极管驱动
如果电流小的话 就直接用MCU 的IO口驱动

发光二极管驱动有很多种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I:
满足电流特性

网友J:
方法很多的

网友K:
不管什么方法,只要满足电流特性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