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PC2200延时10us程序

楼主(2010-01-10):
哪位大哥能提供LPC2200延时10us程序,我手边因为没有测量器材
刚才从网上找的不知道是否正确,我想写个DS18B20程序
//函数功能:10微秒延时
void Delay(uint32 time)
{
uint32 i;
for(;time>0;time--)
   for(i=84;i>0;i--);
}
//函数功能:1微秒延时
void Delay_1(uint32 time)
{
uint32 i;
for(;time>0;time--)
   for(i=0;i<6;i++);
}

楼主:
忘记写了我的实验板是周立功的LPC2200,晶振11.0592,设置参数和它提供的程序一样

网友A:
程序要结合你的晶振频率,算出执行一条指令的时间,自己写就行了很简单

网友B:
这个for(;time>0;time--)
   for(i=0;i<6;i++);

for语句执行一次是多少时间了?

楼主:
看来只好用汇编来实现了?

楼主(2010-02-24):
问题正在解决中,欢迎围观!

网友C(2010-04-26):
要求不严格的话 1楼的就可以了 如果特别严格的话 就要考虑定时器了,
再说用US的地方 一般也要求不那么严格 只要能大于等于你应用要求的最低水平就OK了

如果想与XTAL相关的 可以先确定最高频率的情况下 写一个出来 测试下就OK了
像MDK之类的软件 提供时间信息

网友D:
用汇编实现啊,nop一下是1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