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给推荐个3.3V转5V电平的芯片?

楼主(2010-01-10):
2位的就足够了,找到的都是8位的,太浪费了。

网友A:
如果是IIC接口的,可以用PCA9515

网友A:
或者使用二个三极管也可以,最简单,又便宜,仅花费2角。

网友B:
随便用一个74HC的不就行了,5V给芯片供电,3.3V输入,5V出来

网友C:
好象还真没有2位的,一般都是8位的吧

网友D:
干嘛非得两位,八位的不好使?还是咋地?

网友E:
74HC能3.3V输入?供电5V情况下

网友F:
上maxim网站上找,太多了

网友G:
PCA9515,74HC网上搜多了去了

楼主(2010-02-24):
没有用那么多,直接用8位的了!

网友H:
用TI 1G的

网友I:
这么便宜的,浪费啥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