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串行IIC总线的疑惑!从实验室到实战的困惑!

楼主(2010-01-10):
各位大侠,我最近用AT89S52单片机、时钟芯片1302、存储芯片24WC64,进行了时间读取和数据采集,发现的问题:在实验室里,我的采集器系统(普通开关电源的24VDC输出供电,测量信号:0-5VDC电压量)能够正常的与时钟芯片1302、存储芯片24WC64通过IIC串行总线进行数据读写。一切正常!
然而,当我把这样的电路,电源线接到柴油汽车的司维总控开关的24VDC输出时,发现,我IIC串行总线数据读写出现了随机的错误,导致整个数据不可用!

实验室里好好的,一到实际的汽车上就出问题!这是为什么?请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汽车的电磁环境比实验室不知道要恶劣多少倍

网友B:
看来练就一身抗干扰功夫很有必要。

网友C:
没隔离吧

楼主:
没有隔离啊,也没有思路?

楼主:
另外,我问一下高手车上的恶劣电磁环境,是不是造成IIC通讯失败的主要原因?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