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89LPC938使用高频晶振需要注意什么?

楼主(2010-01-10):
我在使用外部晶振(15.360M)的过程中,发现938有时会处于不工作状态,而如果使用内部振荡器,就没有这种现象,现在初步怀疑是否由于
外部晶振而引起的呢?
还有我的配置是:使用外部复位(有外部复位电路,用的是809),掉电检测禁止,看门狗禁止,晶体两端各有20pf电容,

现在请教各位,能帮我指出问题的所在,感激不尽.

网友A:
请检测一下晶振引脚的波形有没有过驱动或者欠驱动的情况?

楼主:
好的,我试试!谢啊!

楼主(2010-02-24):
还是不行啊!

网友B:
外部晶振没有起振,你看看电路上有什么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