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XP的微处理器产品和ST的STM32系列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楼主(2010-01-10):
NXP的微处理器产品和ST的STM32系列有什么主要的区别?

楼主:
如果采用NXP的MCU进行系统开发,有什么现成的开发系统?联系谁?配套的软件系统是否成熟?

网友A:
NXP的M3是V2版本的,STM32是V1的。按手册说速度是V2的快一点。其它差不多。不过就看看稳定性什么的了。NXP的外设配置等级款式比较少,出来晚,价格上估计没有优势。NXP可能大力放在M0上了。

网友B:
正如楼上说的,NXP的MCU是ARM公司的V3版本的内核,ST的是V1版本的,差别在于:
1、V2版本的跳的速度可以达到100M以内,目前NXP的LPC17系列是100M。
2、对v1版本的内核的BUG做了改进。
3、NXP的M3产品在内部上有128位总线的FLASH加速器,对于早期的FLASH读写速度的瓶颈做了改良,ST的产品就是把PLL上了100M以上,FLASH的读写速度也一样不会超过30M以上,所以CPU上再提升速度也是没有的,下一代的NXP的MCU的速度会达到120M以上,FLASH读写基本同步,特别场合的产品就不用把程序搬到RAM中去跑了。
3、NXP的M3有的中断与唤醒都是在内核上实现的,中断所花的时间会更断。

网友B:
另外NXP的LPC17XX的外围资料比较丰富,总的来说有网络,USB(OTG),UART(4),CAN(2),AD(12位)、DA、PWM、还正交编码的标准马达驱动接品等。目前是的ARM7中所带资源比较全的MCU,性能强,性价比是比较高。

网友C:
AD12位已经较平时的MCUAD10位有很大提高了!

网友D:
NXP

就是 单片机

网友E:
5楼说的好,有第三方评比数据的,说是NXP的MCU的速度要高一些,整体性能也提升不少。

网友F:
开发Cortex-M3内核的芯片,最好是使用keil的MDK 上手快 资源丰富 下载地址 http://www.embedinfo.com/down-class.asp

楼主(2010-02-25):
ls各位好心人,说的够详细!谢谢啊!

网友G:
MDK+ULINK2.有什么问题?可以联系我啊,QQ 182550542

网友G:
有LPC1343的USB HID开发资料么?

网友H:
太高深了,还不是很懂呀

网友I:
“ST的产品就是把PLL上了100M以上,FLASH的读写速度也一样不会超过30M以上,所以CPU上再提升速度也是没有的,下一代的NXP的MCU的速度会达到120M以上,FLASH读写基本同步”
刚在ST版面看到,STM32已经做到了下一代的NXP要做的事情了。

网友J:
性价比各有利弊,nxp的arm7有优势,st的M3有优势

网友K:
NXP在21ic开个坛子,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在CM上,NXP的潜力很大。

网友L:
在32位上的芯片,NXP没什么可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