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2102接收到非法字符就会卡死?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1-10):
我做的东西类似万用表,是将0~750V的电压数据通过红外串口传输到PC上显示。在实际测量中我将表笔接入到市电插座,不断的抖动表笔以使电压改变,这个时候红外串口-->USB数据传输就出问题了,串口调试助手提示“未检测到串口或者串口正在使用”。经检查,我的电压采集终端没问题(单片机串口一直在发送),红外对管工作正常(用示波器测量,红外接收管有数据接收),CP2102不正常(D+,D-一直为高电平)重新拔插后又恢复正常。为了判断问题是否出在CP2102上,我将红外接收端直连MAX232,直接用COM1通信,一切 OK!    很明显,肯定是CP2102接收到了某些字符而处理不了,或者在抖动表笔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干扰影响的CP2102,这CP2102怎么就会卡死了呢? 附上我的电路,请专家会诊。

网友A:
你怎么知道肯定是呢……建议你将电源隔离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A:
刚才图片没显示出来……从这个图看红外发射接收电路都有问题,发射功率太小了,接收灵敏度太低了。红外通信最好还是用成品组件;只有在两边都有MCU,且连接距离、方向比较固定的情况下可选用收发对管。

楼主:
恩,正如mohanwei所说,我是在连接距离、方向比较固定的情况下选用了红外收发对管,MCU只有电压数据采集终端有。至于“发射功率太小了,接收灵敏度太低”我认为不是造成CP2102原因,如果不进行红外发送的话是不会导致CP2102卡死的。

网友B:
不是字符处理不了的问题,而是你的红外信道信号占空比、信号电平的问题,如果收发侧存在直接电气连接,干扰导致也是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