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这几条语句什么意思?

楼主(2010-01-10):
unsigned char mm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tmp;
SPDR = data;
while( !(SPSR & (1 << SPIF)) );
tmp = SPDR;
return tmp;
}

网友A:
大体上看是向**外部设备发送数据的...

网友B:
大体上看是向**外部设备发送数据的...
引用 网友A:

:L

网友C:
这是用AVR的SPI接口进行发送和接收的函数
unsigned char mmcSendByte(unsigned char data)
{
unsigned char tmp;
SPDR = data;//把发送的数据放入SPI发送缓冲寄存器中
while( !(SPSR & (1 << SPIF)) ); //等待发送完成标志SPIF置1,置1表示发送完成
tmp = SPDR;//SPI是双向通讯,发送完成后,从机要发送的数据会存入SPDR中
return tmp;//返回值是接收到的从机发送的数据
}
while( !(SPSR & (1 << SPIF)) ); 这条语句不好理解,在AVR的H文件中有定义,SPIF就是0-7数字中的一个,SPIF是SPSR寄存器中的一位,假设SPIF为2,那么上述语句就while(!(SPSR&0X02))

网友D:
这么详细!

网友E:
4楼好人一个

网友F:
4 楼很详细

网友G:
4楼说的很明白啊

网友H:
SPSR是个只能8位一起读取的寄存器,读出来的是8位的数据,而实际上却是要判断其中的一位,所以当然要把其他的位屏蔽掉。

而(1 << SPIF)回事什么效果呢?这时你就要把1理解成8位的二进制了:0b00000001,然后左移x位,其中唯一的一个1是不是就移到了中间需要的位置了?比如x为1(随便举例的)的话1<<3就是0b00001000了。
这时,SPSR &0b00001000之后是不是就只有第3位不变,其他位就全部为0 了?
那再判断这个值是否非0,不就判断出这一位的高低了吗?

网友H:
就是要为零啊,怎么了?

网友I:
4楼的写的很详细吗,学习了

楼主:
10楼的点拨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