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电源板常用的芯片号

楼主(2010-01-11):
大家好,我是一个新手,要做一个电源板,包括有220Vdc转24Cac的,还有24V转7V,正负5V,以及5V转3.3V的。我想问问大家,有哪些芯片可以用的上,其他的要求先放着不管,我先知道市面上可以用的上的有哪一些常用芯片,谢谢大家,谢谢!

网友A:
有模块电源实现转换,增加滤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是用电源模块,请问你知道有哪些常用的,能够实现上面说的那几种转换的电源模块吗。谢谢

网友B:
去各大厂家的网站上找找 就知道了 一下子记不起这么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