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管脚的问题?

楼主(2010-01-11):
请问一下,74HC374和ULN2803多余的输出管脚应该怎么处理?

网友A:
不用的输出引脚通常悬空。

楼主:
悬空不会造成干扰吗?

网友B:
只要其电平固定就不会发出干扰,而输出引脚的状态由输入引脚决定,只要输入引脚的状态是确定的,那么输出引脚的电平自然就确定了,无需再做其它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