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阅读理解IC时序图的经验与方法?

楼主(2010-01-11):
请教阅读理解IC时序图的经验与方法?外加C语言编程的应用方式,谢谢各位!

网友A:
9个时钟一数,时钟高电平读对应数据线电平,数呀数,俺的示波器带i2C模块,直接显示对于数据,不用数数拉,哈哈

网友B:
一般IC就是看时钟与数据啦.数据要么在时钟高的时候输入,要么在低的时候输入.输出也一个道理

网友C:
耐心看懂资料.细心调试程序.多动手.无他秘诀

网友D:
按照时序给它画波形就得了

楼主:
怎么画波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