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使用

楼主(2010-01-11):
这款继电器能不能用作控制33V的通断?
本来继电器是用于风扇的控制(风扇12V),但现在要求对加热块的电源输入处加一个继电器作为故障保护;电源电33V的;
加热块功率60W,电流小于2A
继电器是28V10A的,但我用来控制33V直流,
请问我如果还用这个继电器,是否会有大的影响?

继电器具体参数在附件图片中,线圈电压是5V

网友A:
MAX. Switching Voltage: 30VDC!!!!!!!

网友B:
“作为故障保护”。意思就是电路内部“用于风扇的控制(风扇12V),”的继电器断不开时,外面再断开,或是出现其他故障时的断开,建议选购更大切换功率的继电器。

网友C:
可以用,没问题

网友D:
最好选则满足参数要求的继电器,28DC,长时间工作可能会有问题

楼主:
是一个温控器
原来有一个风扇控制
现在把风扇控制功能不用了,原来的风扇控制电路用于33V输入的保护,电路板已做好,继电器封装已定好,所以问下能不能就用这个继电器,

加热块输入是33V,但并不是时时加热,是一个PWM输出,(周期500mS、加热分为500等份,1mS1个加热单位)功率三极管控制的;
1:PWM不也相当于一个交流吗?为什么不能适用于AC220V这个电压的范围??
2:继电器上的AC就是特指220V交流?

输入保护:
万一温控器失控,温度达到警戒温度后,直接利用继电器把加热块的输入法电源切断;

网友B:
“输入保护:
万一温控器失控,温度达到警戒温度后,直接利用继电器把加热块的输入法电源切断;”所以才建议你选购参数大一些的继电器,不然到时断开不良就惨了。

网友E:
短时期工作还可以,如果长期工作就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