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板的地上有大的干扰!

楼主(2010-01-11):
我现在是两块板子,一个块主板,一个是AD板,AD板上面是ADS8505,经过检查发现
1,AD板的地相对于主板上的地有一个规律的脉冲干扰,大约200mV
2,两块板子的共地线上,接近AD板间干扰大,接近主板的一端干扰幅度小
3,主板上的DSP程序停止,相应的AD停止工作的时候,干扰消失,初步判定是AD引起的
4,原来以为是共地线受数字信号干扰所致,后来将共地线用金属网屏蔽后没有效果

不只是什么原因 谢谢啦!

楼主:
补充一下:干扰出现在模拟地上面,数字地上面没有

网友A:
拿根粗的地线把两个地连起来。看看效果

楼主:
还需要补充:AD的5V电源上面也是有和地上一样大小的干扰,迷糊了,都不知道干扰到底是哪里带来的了!:'(

网友B:
估计是ADC模块间歇工作,且工作电流较大,你的走线又长又细……

网友B:
如果排除,那么几乎可以肯定你是不知抄了哪块“开发板”,在所谓AGND和DGND之间接了一个电感作为“滤波”之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如您所说,我的ADC模块是间歇工作的,而且走线是有问题的,这是我一个同事做的,板子上的线很细很长.....但是我已经换了1根比较粗的线焊在上面了
麻烦你可以给讲一下:这个和间歇工作,线很细很长有什么关系啊?能否给详细说一下?谢谢啦!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这样子的,不过不是抄袭的啊,一般的在DSP的数字地和模拟地之间不都是要用一个滤波磁珠或者0欧电阻么?难道这里有问题么?麻烦您给解释下好么?非常感谢!

网友C:
在AGND跟DGND之间加一个0欧姆电阻试试

楼主:
9# andy2003hu 换了0欧电阻了,还是不行,干扰依然在!我的AGND和DGND是在主板上共地的,在AD板上面是分开的,我觉得如果是电感的问题的话,那么在主板上的AGND和DGND之间就应该有这个干扰啊?但是没有!

网友B:
你把地线走线看作一根电阻丝就豁然开朗了:
电阻丝越细、越长,电阻是不是越大?
ADC模块一工作,是不是就要产生电流?
那么ADC的“GND”相对于电源输出端的“GND”的电位是不是U=I*R?其中I是ADC模块电流,R是导线阻抗

网友A:
问题可能是电源功率不够.也可能是板上的走线太细不能满足器件的工作建议换个大点的电源

网友D:
其实你应该把PCB贴出来。。。大家才好帮你。。。。贴图时把地线选 中,这样就会高亮。方便大家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