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请教

楼主(2010-01-11):
请教一个弱弱的问题,关于这条程序
void get_descriptor(void)
{
        unsigned char bDescriptor = MSB(ControlData.DeviceRequest.wValue);
        if (bDescriptor == USB_DEVICE_DESCRIPTOR_TYPE)
        {
                code_transmit((unsigned char *)&DeviceDescr, sizeof(USB_DEVICE_DESCRIPTOR));
        }
        else if (bDescriptor == USB_CONFIGURATION_DESCRIPTOR_TYPE)
        {
                code_transmit((unsigned char *)&TRANFER_DESC, CONFIG_DESCRIPTOR_LENGTH);
        }
        else
                stall_ep0();
}
我在调试时发现ControlData.DeviceRequest.wValue我还没有赋值只是定义了一下,可以进行判断吗,因为是参考别人的程序,
我看了周立功和圈圈的程序,发现都是这样,希望指教

楼主:
:)恳请指教

网友A:
在其他地方有通过指针形式往这里面写了数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