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分配问题

楼主:
1、若在v1处加20V电压,80mA电流,i1、i2分别是多少?
此处为什么i1仅流过很小的电流,是因为阻抗大分流小的缘故吗?
2、i2一部分电流流入基极,另一部分流过r2,电流各是多大,为什么?
此处若BJT输入阻抗大,分的电流是很小的,大部分电流流过r2,这样理解对吗?
最后一问,为什么稳压管此处阻抗大,它不是动态电阻小吗。

网友A(2010-01-11):
20V电压直接加在5.1V的稳压管上?
结果很可能是Z1烧毁断开,I1啥都没有。

楼主:
谢谢您的答复,若是略去20V这个条件,请帮忙再回答一下,
(实际不是20V,而是接一个恒流电路,带来误解,请多包涵)

楼主:
一直以来对电流电压很困惑,特别是涉及到非线性和线性元器件放在一起的时候

楼主:
前面电路是一个限流电路,限定电流不能超过某个值。
看来限流和恒流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不好意思,再次误导大家
大家都来打击打击我这样的新人吧